关于PRO-FACE触摸屏时间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1-08-29):
我用PRO-FACE触摸屏GP37W2-BG41,程序传进去后,都很正常。但是显示的时间比正常快了一个小时,怎么把它调整过来,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A:
系统设置里面可以设的。

网友B:
还不太懂,怎么能快速入行呢

网友C:
多看手冊,進入off-line模式,修改系統時間,時間快1個小時,一看就是日貨

楼主:
多谢版主,怎么进入OFF-LINE 模式呀,能不能说具一点呢?

网友D:
说明书多看看,拜托!不带你这么问的,希望别人把所有的答案都告诉你么?
每个型号有区别的!
一:大部分的都可以按住左上角不放再上电来进入
二:进入系统后可同时点击三个角来进入

网友E:
更新PLC时间就行了

网友F:
你家钟表快了一个小时,在处理呀

楼主:
多谢5楼大哥的帮助,问题已经解决了,小弟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