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网络上网连接时断时续的问题?

楼主(2011-08-29):
各位老兄,小弟上网,休息两天回来就这样,桌面小图标显示一下已连接上,一下又已断开。半天都是这样状况。网络是由路由器+交换器组成,IP地址划分区域网,1M光纤网络。请教各位,有没有解决办法?是什么原因呢?本人已经排除了电脑的本身问题,用另一台电脑试过还是如此。谢谢大家!

网友A:
换一条交换机到电脑之间的网线试试

网友B:
我觉得,你应该通知电讯,而不是自己瞎搞

网友C:
要不去看看室外插口进水或松动否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