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USB接口与PLC通讯接口如何转接通讯

楼主(2011-08-29):
我使用的是光洋SN系列的PLC,.通讯接口一头是9针一头是电话式水晶插头。原先想编程或修改程序一直是台式机(因为台式机上有9针R232串口) 非常不方便。一直想用笔记本电脑的USB接口来转接,但买啦USB转接串口头却总是在光盘安装上没成功。求教园里的同行,你们使用笔记本USB接口是如何解决PLC是R232C接口的通讯的。请懂行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在插上通讯线时,自动安装驱动。安装完成后必须重新启动一次电脑让驱动生效。

网友B:
有很多能顺利安装的USB--COM的 RS232的转接线的。

网友C:
用usb转235市场有卖

网友D:
可能是你买的线或驱动程序有问题吧,一般电脑城买的都好用!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情况是笔记本USB的端口只有COM16-19,而我的PLC通讯端口只有COM1,COM2两个选择;请问有什么方法改变笔记本的端口使之与PLC的端口匹配。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B:
在端口属性里面修改。
下载积分:+1(hjx) 热心助人

楼主:
经各位提醒解决问题啦,谢谢各位啦。把方法发一下以备有需之人参考:在USB转串口安装好后,插上转串口查看下转串口COM号(桌面上右击“我的电脑”打开设备管理在端口一栏会显示单前转串口的COM号),对照与PLC所设定的COM号和参数;如不同可在电脑端口高级选项中更改转串口的COM号与PLC匹配。再次谢谢诸位!

网友E:
直接到电子市场买一个带驱动光盘的

网友F:
接好线驱动光驱等待完成就可以了

网友G:
楼主解决了 就不多言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在端口属性里面修改。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