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上电初始化

楼主(2011-08-29):
如题,上电怎么让全部数据都清零?

网友A:
把所有的数据设定为非断电保持即可!

网友B:
用SM0.1指令,,然后与你要清除的东西

楼主:
2种都试过了,但是还是会有清不了的数据,我上位机采用工控机,软件是组态王的,可能跟组态王里某个变量有关系

网友C:
那用SM0.1 为条件,将“0”值“MOVE”给需要清零数据地址试试。

网友A:
V区全部数据设为断电不保持,停电再上电后有的数据不能清零,没道理啊!估计是你的上位机在上电时把数据寄存器重新赋值,可以先拔掉PLC和上位机的通信线试试看!

楼主:
谢谢,已解决了,是组态王里脚本写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