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INCC Flexible 与OMR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1-08-29):
我用Flexible 2008与CJ2M通信,只有HOSTLINK可选,发现PLC只能在监控或者编程模式才能写PLC数据,在运行模式竟然只能监控数据,WINCC报写入地址错误,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没有办法,改成监控模式
下载积分:+5(xiaoqizi)

楼主:
谢谢回复,我看了下HOSTLINK协议,好象没办法解决,只能先这样用了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