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的PID控制和ONOFF控制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1-08-29):
请问,温控表控制一个固态继电器,使加热棒加热,是PID控制还是ONOFF控制,这两种控制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onoff控制是当温度到达后才停止加热,停止加热后温度还会上升几度,有浮动值。pid能很好的控制浮动值使温度更稳定。

网友B:
PID控制只是一种算法,和ON/OFF没有可比性
ON/OFF也可以做PID运算。
PID控制输出可以有:
PID控制继电器开关量输出,PID控制电流/电压输出,PID控制脉冲输出, PID正转/反转阀位控制

网友C:
设好温度,将温度控制器后带+-号的那两个端子,接到固态继电器输入上就可以了的。

网友D:
PID是通过采集温度和你当前温度进行比例积分微分运算,和你on off没有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