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8-30):
请教各位高手,我在用三菱变频器的时候遇到个问题:就是把PLC的控制电源关了之后,变频器的RUN信号起来了!变频器的频率是通过模拟量给变频器的!

网友A:
扩展单元有问题

楼主:
我可以肯定的是,不是扩展单元的问题

网友B:
看看经过PLC到变频器的电压信号。和变频器的参数设置。

网友C:
变频器的RUN信号起来了!这个问题可能的原因是PLC控制变频器的逻辑接点采用的是“B”接点。PLC电源关闭后输出将被禁止,不存在输出。这时,变频器有启动命令,只能说明控制逻辑采用的是常闭接点。将该段程序逻辑取反,同时将控制接点改为常开接点。

楼主:
同样的程序和同样的接线有一台设备会有这样的问题!另外一台就没有!我估计不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D:
变频器的RUN信号起来了与PLC有关吗?没讲明白啊

网友E:
p79 操作模式是否设定错误?

网友F:
你先从RUN信号从何而来查起

网友G:
说的不是很祥细,查查RUN的控制点可能是常闭点,改常开就行

网友H:
路过,学习。
无独有偶啊

网友I:
变频器出厂初始化 重设参数试试

网友J:
PLC端接线有错误

网友K:
变频器的RUN信号是靠什么方式给定的呢?从这个方面下手查找,很容易找到故障,如果是通过485通讯接口给定的RUN信号就是程序的问题,如果是通过多功能输入端子给定的RUN信号,就很有可能是你的RUN信号给定线接到了中继的常闭点上了。把线调换到中继的常开点就好了。

网友L:
电压问题,也是接线问题。

网友M:
修改参数…好像在Pr190还是多少…找一下

网友N:
感觉是接线和参数设置问题,楼主仔细查一下吧

网友O:
把变频器与PLC的连接线断开,查看变频器控制线路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