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为何刹车刹不住

楼主(2011-08-30):
步进电机电路怎么做才能准确停车,我用的是PLC发脉冲控制步进驱动器,两相的。
秦汉

网友A:
间隙你用伺服吧,你能说的清楚点啊?要么把PLC程序上传上来大家帮你看看啊

网友B:
可以高速接近,低速刹车。

网友C:
是惯性造成的吗?是的话低速发

网友D:
有可能是惯性造成的,用低速试试。还有可能是你的机械安装上有问题,我上次碰到过,结果是皮带轮绷得太紧造成的

网友E:
机械惯性太大超过了步进电机保持的扭矩,建议用大一点的步进电机,或降低步进电机的运行速度这样会有好转,另外加减速时间也要合适。
下载积分:+5(liuhuaxing) 热心助人

网友F:
5楼讲得有道理。考虑惯性,考虑加减速。步进刚性强,伺服刚性可调。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G:
同意5楼说的

网友H:
5楼正解,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I:
支持五楼说的

网友J:
5楼说的比较全面了。还有可以另外加刹车装置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K:
5楼是高人

网友L:
若是排除机械问题,把细分调大写,运行数度放慢些看,关键还得多看看加减速的时间

网友M:
驱动器选型没调好吧!上次遇见过

网友N: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O:
换带有刹车功能的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