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电路怎么做才能准确停车?

楼主(2011-08-30):
步进电机电路怎么做才能准确停车,我用的是PLC发脉冲控制步进驱动器,两相的。j是不是刹车控制电源要接上
秦汉

网友A:
步进还有刹车??没听说过,有一个使能信号吧。精确停车的话你要跑多远就发多少脉冲好了,加一个加减速的话精确点

网友B:
设置带加减速的运动包络,或者多段速度的也就是接近目标位置低速运行,也可以自己做个闭环调整

网友C:
加一个编码器在,做成闭环

网友D:
同意3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