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的问题

楼主(2011-08-30):
用PID恒压供水,变频调节水泵转速。要想压力稳定,先自整定,如果自整定时超压很多,那怎么办?这样很危险。如果装泄压阀,超压泄压,那这个自整定出来的PID值还会准确吗?

网友A:
这是有一个过程变量的问题.

楼主:
怎么解决呢?

网友B:
用多点压力表变频器用段速控制

网友C:
现在有专用恒压供水的变频,做起来比较简单啊,不过还要用PLC

楼主:
恒压供水的变频器,我看了一个牌子的,没有自整定,PID值要根据经验自己手动设置,我的天哪,这个要试到什么时候啊。

网友D:
恒压供水:用则通电,不用则关闭电。具体我也没有试过。

网友E:
做过几个工程,PID都是用的出厂值,效果都很好!或略微调整也可,哪里需要一点一点试验呀~

网友F:
先按设定值的70%为首个设定目标值,再开始整定,整定完了调试。
下载积分:+1(小蜜蜂)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G:
超压泄压当然是可以的,你可以调到超压接近泄压的值(就是作用小一些)。但是有一点就是你开机时候如何处理要处理好

网友H:
用ABB ACS510变频器不需要PLC

网友I:
用智能压力变送器(能输出4-20MA信号那种)输出信号接变频器,再在变频器设段调速。从安全考虑应设置超压泄压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过几个工程,PID都是用的出厂值,效果都很好!或略微调整也可,哪里需要一点一点试验呀~

有这么好吗?略微调整一下就好了。你用的什么牌子的变频器,你是直接用变频器里面的PID,还是另外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超压泄压当然是可以的,你可以调到超压接近泄压的值(就是作用小一些)。但是有一点就是你开机时候如何处理要处理好

“调到超压接近泄压的值”,这个谁有这个本事,能刚好调到接近超压泄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ABB  ACS510变频器不需要PLC

这个变频器太贵了,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多变频器都有简易PID功能 做恒压供水不需PLC 关键是 P.I.D参数的调节

是的,关键是你要在短时间内调出正确的PID值来,这个是很难做到了。不要你调了3天5天的还没调好。

网友K:
用远传压力表,接到变频器的频率指令端,自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远传压力表,接到变频器的频率指令端,自动控制

现在我用的4-20mA的压力变送器,根据反馈回来的压力信号来调节变频器的,是自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