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线圈电压660伏 普通电线能用么??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楼主(2011-08-30):
接触器线圈电压660伏 普通电线能用么??
7.5KW的电机额定电压660伏和额定电压380伏选择断路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换个适用的线圈不就结了。
电机的电压660伏 要用到660伏的接触器

网友B:
看断路器的电压等级和额定电流

网友C:
没用过啊?你那一般是矿上的电压吧,要是特种设备啊,都差不多吧

网友D:
一般的电线耐压等级是0.6/1KV的。

网友E:
好象不行,要用耐压1000V的。

网友F:
应该能用的吧

网友G:
这个应该是380V相电压的系统吧,接触器的线圈电压是看控制电路的电压,分断触头的电压应该要求高一些吧。

网友H:
一般用660V设备远距离供电场合用的比较多,选线和断路器按期供电电压和额度电流去选应该没问题

网友I:
选个电压等级高一点的

网友J:
应该不行!额定频率多少?是50x38%么?
因为出厂前设计线圈电压就那样,再说又不是讲的主触头,那么,如不是欠电压吸不上,就是会过电压把接触器给烧挂了吧~

原野

网友K:
500-750 v等级电缆 耐压等级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接触器线圈电压660伏 普通电线能用么??

网友L:
应该可以用,不过电线老化的会快些;用耐高压线呀

网友M:
断路器应该选择CM系列,耐压800V向上,至于导线先用BV系列耐压600V向上。

网友N:
不能用,还有看你选的是什么电源线。电压高于电源线耐压值,则会降低绝缘阻值

网友O:
选耐压等级高的线缆,普通的易出事故。

网友P:
用耐压高的电源线就可以了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帮忙

网友Q:
4楼说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