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求台达伺服驱动器如何切换正反转

楼主(2011-08-30):
求台达伺服驱动器如何切换正反转

网友A:
与其它的伺服一样,关键是看你用的什么样的控制方式,比如用PULSE+sign方式,你只需要将Sign信号set, rst就可以了

网友B:
伺服器驱动一般是用脉冲和方向信号控制啊,方向就是SIGN输入,应该是两个输入,一个正,一个反的,要正反向就把正反输入的信号分别给信号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