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Z47型空K问题

楼主(2011-08-30):
请问这样的空K一般都装在市电(220V)上的,如果把它装在直流电不知道它会不会跳呢,
是不是这玩意对电压没关系,只对通过的电流有关系的
有没有人试过的?????

网友A:
可以用在直流电路中的。要注意电压等级。

网友B:
电流大点会很容易吧触头烧坏,交流与直流开关最大区别就是灭弧。交流时过0自动电弧熄灭一次,直流频率为0不存在自动熄灭过程
下载积分:+3(bodau) 2楼正解

楼主:
电压等级?

网友C:
当然可以用

网友D:
最好找直流专用的

网友E:
2楼说的有道理,电流不能太大,应该降级使用。

网友F:
可以用的,电压等级一致

网友G:
参数一样交直流是可以通用的,电压应该是交流1000V直流500V左右。

网友H:
将几个开关点串起来用,增加断点,易灭弧

网友I:
注意容量

网友J: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