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输出复位问题

楼主(2011-08-30):
我如果想把Q0.0开始到Q2.7一下全都复位,把移位指令把0分别传到QB0、QB1、QB2这样输出点会复位呢
不知道各位大侠还有没更简单的方法,一个一个复有点麻烦的吧

网友A:
用R指令不是很简单

网友B:
用置位、复位指令,同意1楼的

网友C:
直接给QW赋值呢?
QQ8399186

网友D:
用复位指令给Q0.0赋值就可以了

网友E:
如上图这样就行了

网友F:
楼上的方法很好,西门子的置位、复位指令应用起来非常的灵活!

楼主:
五楼讲的是复位是指复几位,指的是从Q0.0开始到Q2.7.还是指Q0.0复位的,手册上的人只是指复位一次,不知道是怎么样理解这个复位指令的,谢谢

网友D:
肯定指的是从Q0.0开始到Q2.7的共24位撒

楼主:
谢谢,学习了这样就不用浪费这么多M位了

网友G:
用一个填表指令就可以了。FILL……

网友H:
直接传0到QW0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