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30):
数字式钳形表测的数值好像不对,是不是要用指针式钳形电流表才能准确测量.另外,变频器输出端电流是要比输入端电流大吗?请老师讲讲吧,谢谢了!

网友A:
输入电流就用普通钳形电流表就行了,输出电流可以在变频器上通过参数查寻。

网友B:
不懂啊,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