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30):
工控机需要控制一台工业打印机,与接收一个扫描枪的输入.
同时需要显示PLC状态数据,并能设置PLC变量(功能类似触摸面板,与触摸屏同步)

现在有方案
1.增加CP343-1模块,通过网线与工控机连接.

工控机程序没有做过,经查询可以通过破解的DLL读写PLC数据,可以使用通用编程软件编程.
应该可以使用WINCC吧,我不确定.

2,增加CP5611卡
工控机上用WINCC通过MPI电缆连接.这个应该比较简单,应该与WINCCFLEXIBLE类似.
但是听说,WINCC对点啥的有限制.然后,控制打印机,读输入啥的不知道方便否?

3.其它方案不了解,200的用过485直接与工控机串口通信.300的估计能过,也麻烦得要死.

请大虾们指教.

楼主:
这坛论太搞人了吧,是问题太简单还是怎么的,一个回答都没有

网友A:
呵呵,搞三菱的人多,西门子的人少!!

网友A:
大连有家公司有种产品。可以连接西门子300和PC你上网网一下,应该可以的,估计不是很贵的!!!
具体我也没有用过!!

网友B:
如果是S7-200,可以通过243,用OPC。QQ254096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