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程怎么编子程序?

楼主(2011-08-31):
[upload=3]
请教:S7200编程怎么编子程序?你看,主程序共4个网络,每个网络都可以可以调用,怎么编程?主程序的大方框及汉字是怎么编的?请高手指点
!!!!

网友A:
也可以在一个网段上写入若干个子程序一起调用。
子程序重新命名的方式:打开主程序界面,光标托放到子程序标签位置,右键点击。选择在“重命名”上,直接修改自己需要的子程序名。

网友B:
做的好仔细啊,学习学习

网友C:
光标托放到子程序标签位置,右键点击。选择在“重命名”上,直接修改自己需要的子程序名。需要调用某个子程序的时候就,在指令盒里面找到你更改的子程序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