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31):
从WINCC提取控制信号,以DW形式,可节约POWER TAG数,降低成本。
条件:
DB50.DBD10----PLC内部控制点
DB50.DBX20.0----DB50.DBX23.7分解控制点
DBD10高低字节:从高到低,DBB10-DBB11-DBB12-DBB-13
DBB高低位:从高到低,7-6-5-4-3-2-1-0

谁有相关的程序,能不能共享下或者发邮箱googe2008@163.com 或者QQ:71135718

网友A:
这个方法也蛮傻的。

7,8年前,Wincc5的时候才有人这样做,而从Wincc6开始,Wincc内部变量又不算点数……

楼主:
Wincc内部变量是不算点,但是和PLC之间的还是要算的,如果用位的话很浪费变量,因为不管一个位还是一个双字都是算一个变量的。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cc内部变量是不算点,但是和PLC之间的还是要算的,如果用位的话很浪费变量,因为不管一个位还是一个双字都是算一个变量的。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程序上的OR,ADD,等全局脚本逻辑运算效率不考虑?难怪很多人说Wincc运行效率低啊。

楼主:
是吗?终于搞定了!我觉得可以,实际上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