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31):
这一个工位有两个光纤,光纤组成的直线与输送带垂直,因为产品需要定位,考虑各种原因根据一个定长和一个位移量数据计算,产品该旋转角度已达到定位的目的。现在主要是让产品左右两边与光纤组成的直线平行。感应到虚线部分光纤时输送带停,有带步进的吸嘴过来旋转定位,上下部分暂时不考虑,下一个工序再完成。关于计算方法大家来探讨下,如何用PLC来实现。这个角度可能因为产品放置角度不一样每一次都需要计算角度。 我用两个光纤的目的是检测先后感应到偏光片一边的脉冲数之差从而算出需要旋转的角度,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使用光纤采集的脉冲数是否准确。 打算用基恩士的光纤不知道精度如何,要求精度为0.1mm。 左右平台伺服可自右向左移动 ,该平台上有可旋转方向的步进,作为校正偏光片角度之用

楼主:
输送带自右向左移动

网友A:
对这方面不太懂,学习学习

网友B:
讲述不是很清楚

网友C:
没明白,楼主在仔细讲讲啊

网友D:
楼主主要要讲清楚工艺或者干脆一点要电气走出什么样的路径,别人要从零在脑海里形成你的控制要求,并分析解决方案的。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E:
没明白楼主的描述。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gali1120107)

网友F:
    真看不懂...直接说动作流程~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gali1120107)

楼主:
    红色部分为带有粘性的胶带,胶带上粘有反射片,左右方向有个伺服可以左右移动,左右移动伺服上有个贴头把反射片吸住,上下移动来吸的动作也是一个伺服来控制,胶带是步进负责卷料使胶带带着反射片往左移动,因为反射片有两层膜。撕膜需要贴头压住反射片(因为片比较大,小的不用压)向左移动来撕膜,其中有其他结构不需深究这个问题。
    问题在于反射片撕下膜后因位置不确定需要定位,这里的定位我们用到光纤感应反射片的边来计算角度,贴头上有个伺服可以旋转角度。上下偏移有其他方法解决,暂且谈让反射片垂直。
    撕下膜后贴头将悬空,片在贴头上撕的过程中两个光纤先后感应到信号,此时我就记录伺服左右移动脉冲数,垂直距离是已知的,从而我们可以算出垂直方向与倾斜方向的角度。
    需要旋转的角度就是这个角度,不知道这个方法是否行得通。
    设备一起要七个轴。大家帮忙推荐下选型问题。

楼主:
    只有垂直方向两个光纤感应,

网友G:
    把产品和膜平行就不用这样麻烦   ,或者干脆用视觉来做,  你的应用是用在贴标机上吧
    这个膜需要定位,就算人手放平精度也不够啊。
  • 下载积分:+3(gali1120107)
  •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网友A:
  • 下载积分:+3(gali1120107)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把产品和膜平行就不用这样麻烦   ,或者干脆用视觉来做,  你的应用是用在贴标机上吧

纠正下不是贴标机是LCD上贴偏光片的贴片机,LZ的机器设计方案麻烦可靠性不高,有时间的话可以去LCD厂看看别人做的机器 我记得深圳的圳晶开发的贴片机他们在处理偏光片位置方面的方案还可以。
  • 下载积分:+3(gali1120107)

网友I:
    可以用视觉来完成,用视觉只需要在移动物体上设定一个标记就可以了,每次都以寻找标记点来确定位置
    这个成本太高了,
  • 下载积分:+3(gali1120107)

网友J:
    如果你非要用角度来计算的话, 建议你用角位移传感器来做 这样成本也不会太搞~~
    如果用角度传感器如何来确定伺服转动角度呢,求解谢谢
  • 下载积分:+3(gali1120107)

网友K:
    没明白楼主的描述。
  • 下载积分:+3(gali1120107)

楼主:
    如果这种方法行的通的话,大家觉得是如何计算才好。是弧度还是角度计算。这个数据具体如何处理,转换为角度的话,该如何让伺服旋转指定角度。

    比如是20度的话,20/360=1/18

    10000个脉冲转一圈,(1/18)*10000=所需脉冲数

    如果15.6度或15.3度这个数据,该如何算才精确呢?

    我之前相差脉冲数算出来之后,除以固定长度(脉冲数所走的距离可计算,垂直方向距离已确定可以量出来),得出正切值。

    把这个值如何转换成角度,转换成角度这个值是什么类型的值。
    有关小数点的部分大家一般如何去处理,是放大小数还是进行浮点型运算哪个比较好,有类似示例的朋友帮忙分享下,

网友L:
    不要搞得太复杂,我的意思是直接用编码器读角度,实用很多,这样的东西根本不用伺服,用步进加编码器的方案不论是材料成本,还是工时,都要低,而且可靠性不会低于伺服,偏光片主要难的还是静电的处理问题,比较头痛,一资高投入可以解决,但低成本的方法很难一劳永逸。。。。。。
    你用编码器如何读这个角度,片本身就这么放着的。静电问题一般不是问题啊 呵呵
  • 下载积分:+3(gali1120107)

网友M:
  • 下载积分:+2(gali1120107)

网友J:
    用角的传感器反馈回来的値和位置对应的关系来确定伺服的位置~~~如果还是不明白请你先看下角度传感器的说明书 你就会明白的
  • 下载积分:+3(gali1120107)

网友G:
    我觉得楼主想的方法不对,偏要去想最复杂的东西去搞,视觉的也不会太贵的,而且可以高速运行,你所用光纤来计算片的角度,而且还要计算精度要比较高,是很难做到的,自己做套视觉也不过3-4W,可以减少以后的调试和维护的费用,而且生产的废品率大大降低,生产的效益提高,3-4W也不过高,几个月就可以攒回来
  •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网友L:
    我不知你们工作方式是流水线式还是台面式,这种产品如果在强制性的无治具流水线上无规则流下来 的话,你还是在你需要定位的地方加一个物体的挡块,这样再通过光或真空或接触感应来检测是否有物体到达,然后再进行后面的计划动作,如果没有一个基准,是无法保障你的后面是否可行的,因此,不要寄希望于全部靠电气能搞定,更多的是借助于物体机构来提供基准,电器只能是辅助性的,能少用尽量少用,能不用尽量不用,有了物体基准,你后面的事性就好办了
  •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楼主(2011-10-10):
    我用两个光纤的目的是检测先后感应到偏光片一边的脉冲数之差从而算出需要旋转的角度,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使用光纤采集的脉冲数是否准确。

网友G:
两个光纤能准确找到两个角吗?我看是不行的,第一个角还可以容易达到,但是第二个角如何测量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角背遮住了,即使使用超声波测量,0.5MM的误差绝对有的
谢谢你的解答。我需要测的只需是一个角,设想这个是直角三角形,偏光片倾斜的话垂直方向的光纤必一前一后感应到信号。信号检测的脉冲数值当然我用两个不同的寄存器,并且用光纤的上升沿。就是不知道感应到光纤信号时检测的脉冲数准确度的问题。基准点是用原点的。

QQ:84818626

楼主:
大家可以看下详细说明
附件: Drawing1 Model (1).pdf (204 K) 下载次数:30

网友G:
这个在输送带上安装编码器,在前面的光纤有脉冲输入时计数,在第二个光纤有脉冲输入停止计数,然后通过三角函数计算角度,编码器脉冲数越大精度越高,但是要解决两个光纤不是测量同一条边的问题,这样检测出来的数据是错误的,还有两个光纤的相对位置不能动,还有偏光片的角度一定是一个固定的角度,不然计算出的角度也是不准确,还有输送带来回时候有否移动,这个也是关键,最后的你要验证脉冲数所对应的输送带走的长度也很关键,长度算错了,角度就不会准,大概的问题我已经说了,你自己验证看看问题大概出在那里。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