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点前加D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1-08-31):
像这样在输入点前加D的作用是什么?
工控组态

网友A:
三菱Q系列可以这样输入。自己看一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B:
D代表2個WORD(32bit)運算的
Fred Lo

网友B:
在X或Y前面的D表示Direct,一般要X或Y要到END指令的時候改變狀態,DX或DY是執行到該指令的時候就改變狀態,不必等到END指令。
下载积分:+3(pklon2000)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Fred Lo

网友C:
等高手详细解说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D:
好像是立即刷新的意思吧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E(2011-10-09):
我也不知道呀

网友F:
瞧瞧看看,有没高手

网友G:
是不是表示32位

网友H:
三楼,五楼正解。

网友C:
学习学习!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