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注释乱码怎么解决

楼主(2011-08-31):
台湾的程序 在GX-DEVELOPER软件中是乱码的 怎么样才能转换过来

网友A:
先在繁體中文Windows開啟GX-DEVELOPER工程,將註釋全部複製到Excel
再用簡體中文開啟GX-DEVELOPER工程,把Excel複製到GX-DEVELOPER的註釋裡面即可看到繁體中文字了。
Fred Lo

网友B:
可以用译典通转换

网友B:
可以用译典通转换,打开译典通程序后,按ALT+M健,就可以转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