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LC控制????

楼主(2011-08-31):
谁会2lc控制的程序的帮下忙,先谢啦

网友A:
兄弟没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楼主:
三菱的温度控制模块2LC的参数设定,我把所有的参数都设定了还是没办法控制加热器工作

网友B(2012-07-04):
要明白控制时序是怎样的,还有就是你要实现的功能,相关参数设定正确!先测试手动看能不能加热,再测试自动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