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2008 编译出现内部错误

楼主(2011-08-31):
wincc flexible 2008 编译出现内部错误
显示内部错误conversion failed with error-1,即使新建一个新的项目还是这样的结果。这是怎么回事,我的系统是windows XP 中文。
附图片:

网友A:
编译出错,说明你编的画面内容或变量定义有错误。

楼主:
楼上说的不对啊,我做空的项目都不能编译,做一个很简单的开关指示灯都不行,我用的是SMARTLINE700,从亚洲高级版用插件升级到支持SMARTLINE700的软件的。

网友B:
按说你可以双击红色报警信息,软件可以直接指引到其中的报警元件上,你试试。

楼主:
试了楼上兄弟说的不行,不过我把设备换成别的屏就好使了。
我分析原因可能是我的软件不支持SMART700吧,
我的软件是亚洲高级班的,在工控网下了个插件后,又按了SP2补丁,又安得官网上的UP12和HSP,软件上显示SMART700或者1000了可是编译就是不行,
可能是软件的问题是

楼主:
LZ自己从别处找到答案了 ,和你们分享啊
新建一个英文名用户,并用该用户登录,可以解决该问题。flexible运行需要用到系统用户文件夹,不能用中文。
回答者:? 阿鸣 - 高级顾问??第14级? 2011-08-31 14:12:10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ution.aspx?Q_ID=72898&cid=1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