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EEPROM指令

楼主(2011-08-31):
西门子EEPROM这个指令在哪找?怎么软件里找不到,要加库文件吗?库里只有MODBUS和USS协议

楼主:
看别人的程序里有EEPROM_Indirect 和EEPROM_Direct这两个指令,但我的软件里找不到这两个指令。

网友A:
那是自己做的功能块,具体方法请参照手册SWW32和SMB31的使用方法,数据量不大可以用这种方法保存数据,需要保存的数据量较大,不建议采用这种方法!

楼主:
谢谢,看来自己做功能块还是不错的。

网友B:
那应该是西门子提供的一个指令库。

楼主:
感觉也像是西门子提供的,但不知道在哪下载这的指令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