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31):
公司要做台涂布机收料部分用西门子变频器配张力传感器。 放料用磁粉刹车器 配张力传感器 。中间版筒也用西门子变频器 ,现在我在中间加个编码器 测速 要求 我后面饲服马达拌墨的速度要和中间版筒的速度同步  也就是用编码器的信号控制饲服马达的快慢 。 请师傅们指点下

网友A:
编码器直接接伺服放大器的就可以,然后算齿轮比或者电机一转的所需脉冲数就可以.

QQ:84818626

网友B:
1楼的所得楼主你的明白?就是说你要调好电子齿轮比,假设两个完全一样,也就是说编码器一周1000,个脉冲的话,你要设置到一千个脉冲可以使伺服电机部分正好达到那个长度

网友C:
先算出你需要的一脉波命令移动距离,然后再根据你的传动齿轮比算出电子齿轮比,在驱动器上设置好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 我自己慢慢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