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的伺服什么牌子好,质量要求稳定.

楼主(2011-08-31):
现在在做一台机,需要30套伺服,要求是总线通信,如(OPENCAN),或者是以太网通信,同时有15台左右的伺服同时做放卷轴,要控制无纺布等材料的张力,对于伺服的要求不是很高,只是要求多轴通信,读写伺服参数要快,国产的有什么牌子的伺服比较好呢?我要的是故障率要低, 还有我上位机是三菱的Q04UDEHPLC,要求与PLC连接控制,通信模块要怎样配?

QQ:84818626

楼主:
难道无人用过国产的伺服?

QQ:84818626

网友A:
怎么又是你在求啊

网友B:
台达也可以的

网友C:
据我了解过,目前国内的伺服控制器都只支持MODBUS,带CAN或者PROFIBUS等的几乎没有。很多厂家一般是进口驱动器带国产电机,价格上稍微便宜点,进口伺服电机和国产电机价格相差1、2千元钱2KW左右的电机,所以选型的时候悠着点

网友C:
楼主的无纺布是不是水刺布和热风棉

楼主:
热风的多

QQ:84818626

网友D:
深圳有家叫泰德奥的,新出一款智能伺服,不过通讯总线是他自创的。我公司在用他们的PLC,感觉质量还行。你可以向他们了解一下详情,回来论坛告诉大家一声。
http://www.tadele.cn/gb/pro_list.asp?id=174&bid=98

网友E:
信捷伺服系统支持MODBUS、触摸屏、步进、变频器、人机界面

网友F:
泰德奥的plc贵不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泰德奥的plc贵不贵
仿FX1n-40MT的含税1500,60MT2000,3U-48MT的2500,至于厂里的采购有没有什么回扣就不知道啦。以前用三菱的,后来嫌贵选这个。

网友F:
噢泰德奥的plc我看着还可以你们用了多久啦

网友G:
这次我用的是北京和利时的
努力不一定成功

网友H: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I:
武汉迈信EP100驱动器加电机,我在用你可以去网站看一下

网友J:
我们用欧瑞的伺服,质量很好,价格适中

网友F:
武汉迈信好用吗

楼主:
全部都不带通信的,几十台伺服如何发脉冲?我要求的起码是带总线的通信,最好的是以太网的通信,深圳的好像有一家叫博美德,不知道大家有否用过?

QQ:84818626

网友K(2012-08-06):
国产的伺服电机现在也渐渐出来了几家,不过很多都是做低端伺服电机的,不稳定,控制精度也不高啊,我们公司也是以前用的松下、安川的,后来也是想替换掉,特别是金融危机好iayou日本地震,那时货都拿不到了,纠结死了,后来决定找一家国产的好的伺服电机,有一家给你推荐下,温州中盛科技伺服电机,目前我们用的他们的,这家的还不错,产品定位是代替进口的和那些国内的伺服电机不一样,他们的产品核心部件也是采用进口的,所以我们才去尝试的,后来试用后很满意,温升和防水性能都很好,可以和进口的媲美,你也可以去了解下,然后去尝试下看看。

网友L:
台达B2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M:
引用 网友D:

仿FX1n-40MT的含税1500,60MT2000,3U-48MT的2500,至于厂里的采购有没有什么回扣就不知道啦。以前用三菱的,后来嫌贵选这个。

你买的这些东东怎么这么贵。

网友N:
我个人认为:
如果买大陆的伺服,可以选择 青岛欧瑞 和 温州中盛科技伺服电机
如果买台湾的建议 用台达的  如果使用Profinbus  它有GSD文件联接 用Modbus它也支持的
另外,建议如果楼主 PLC没有购买的话,可以尝试用Fatek PLC,他独有的动态修改频率这个功能对张力很有帮助哦

网友O:
可以看一下 深圳 KINCO这个牌子的  深圳步科

网友P:
台达有CANopen总线的伺服,不过好像三菱Q没有支持CANopen的模块吧

网友Q:
11楼的PLC真的很贵,三菱的FX1N-60MT才1800左右,你这个仿的2000
国产伺服还是用台达吧

网友R:
我们是意大利的伺服带CANopen,性价比高,有多轴运动控制器集成CANopen,需要的联系我。qq798998373

网友S:
关注下,以后应该用得着。赶紧打日本吧
无独有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