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接近开关的质量问题吗?

楼主(2011-09-01):
一个设备上相距不到2米的A、B两处各放置2个同型号接近开关(三线制),安装后一切正常,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B处的2个接近开关无论有无感应,指示灯都是一直在亮的状态,怀疑是元件问题,进行了更换,更换后通电检查,恢复正常,用过一些时日后,还是B处的2个,再次出现同样问题,而A处的2个一直都没问题,这是怎么回事?是接近开关的质量问题吗?
A、B两处的环境条件都是一样的

网友A:
功率不匹配吧。。。。
下载积分:+1(haif) 热心助人

网友B:
根据我的经验可能是:1,接近开关质量问题,买号点的试试;2电源不匹配;3接近开关的线可能接地了
下载积分:+2(haif) 感谢分享

网友C:
质量应该不错的吧
下载积分:+1(haif) 热心助人

网友D:
同意二橉,可能接地了
下载积分:+1(haif) 热心助人

网友E:
接近开关负载有问题。
下载积分:+1(haif) 热心助人

网友F:
接近开关就起到通断的作用,有什么负载哦
下载积分:+1(haif) 热心助人

网友G:
检查B处的工作环境!
下载积分:+1(haif) 热心助人
QQ32135553

网友H:
把A处的开关换到B处,试试
下载积分:+1(haif) 热心助人

网友I:
什么牌子的,B处是否经常动作(检测)。电源稳定吗?我认为是工作频率再加上电源问题。
下载积分:+3(haif)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什么牌子的,B处是否经常动作(检测)。电源稳定吗?我认为是工作频率再加上电源问题。
什么牌子的,
欧姆龙
B处是否经常动作(检测)。
AB两处都不是经常动作的,相对而言,B处存在比A处多动作的可能
电源稳定吗?
测量过施加的电压,是DC24V,符合接近开关的要求。
我认为是工作频率再加上电源问题。

网友J:
如果每次都是两个同时坏的就不是接近开关的质量问题,查查电源和接近开关输出端线路
下载积分:+3(haif)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每次都是两个同时坏的就不是接近开关的质量问题,查查电源和接近开关输出端线路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两处的电源都是并联的,而且接线也都是在一起通过线槽接到电控柜里的,很矛盾。
wimpire

网友K:
接近开关负载有问题吧,我遇到过此类事情。

网友L:
应该是B处的输出负载过大或动作太频繁,你这个信号是干嘛用的?

网友M:
质量和环境有关系,比如说此处是否温度高些啊

网友N:
不知道用多长时间坏掉的,感觉图尔克的比欧姆龙的耐用,查查线路有没有破皮的,特别是输出端的线.

网友O:
我见过类似情况,更换质量较好的原件。

网友P:
接近开关固定架与检测设备隔离下~~

网友Q:
我怀疑是接收控制器的问题,如供电电压高。

网友R:
这样的情况一般不是元件的质量问题就是接入的负载有问题,是不是两处的负载不一样呢,经常坏的是不是驱动了继电器呀?如果是继电器负载加个峰压吸收就不会坏了。

网友S:
以我使用的经验来看,欧姆龙质量还是应该不错的,你这种情况可以检查下电源能确认A、B两处使用同意电源,如果是,可能是B处两接近开关Ov应该接在一起的吧,好好检查你的线,时候是经常折弯,破损后接地,还有就是,是不是接近开关因位置变动,造成外力直接撞击损坏。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T:
我也遇到过,欧姆龙的光电保护开关,几台机一样的安装,就坏一台的,一直查不到原因。

网友U:
改为2线制的试试。

网友V:
应该是线路问题,另外考虑b处的安装环境

网友W:
接近开关的负载是PLC,还是小继电器或其他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