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立组网(PC+PLC控制变频器等元件)

楼主(2011-09-01):
求助:我现在要用PC作为上位机通过组态王软件来监控PLC作为下位机的系统,从而用PLC来控制变频器调速(速度能在PC上显示并能够通过输入来改变转速)如何实现他们之间的链接啊?
客户提到组网 我用以上如何构建一个组网?不是有协议的通讯才能成为网吗?难道要用现场总线来连接吗?如何连接?
多谢各位大侠前来相助,小女子我拜谢,

网友A:
看你的PLC用的是什么协议,要方便的话就用组态软件。

网友B:
组态王与主站通讯···其他的主从站可以用N:N链接
能否说明白一些,我还是不是很懂,谢谢

楼主:
你好:PLC还有协议吗?可不可以说明白点?我有用过PLC可是没有什么协议啊!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PLC?
国产的 客户要求国产的,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网友A:
国产的,哪家的?问下厂家或自己查看下手册就知道了。
不是的 这些好办 我只是想问PC和PLC以及变频器之间的链接如何实现的

楼主:
而且是那组网如何建立?至于组态王作监控画面什么的我自己都还可以的 主要是宏观上的这几个部分之间的链接以及组网的建立如何实现。第一次做所以显得什么都抓不着的感觉

网友C:
要求不高就用N:N就好了,组态王是主站 PLC和变频器都是从站,如果要用PLC控制变频器就用MODBUS。 不好说清楚,你加我QQ404153596
加了 啊

网友D:
其实这个很简单的 你不要被他的组网迷惑了 你不是上位机用的是PC吗 直接走以太网 TCP/ip协议就好了呀 至于变频器的速度设置 可以用模拟量模块进行速度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