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1):
我最近研究出一套程序用两个编码器加变频器,做两台电机的速度相位同步的程序,可代替了昂贵的同步控制器,方法是主电机编码器测速给从电机速度信号,用模拟量0-10V输出给从电机变频器,当然通讯会更好些。再加上主电机编码器角度和从电机角度比较去修正从电机,只要存在角度误差就修正。效果很好。

从动电机速度很稳定的,上传程序供大家学习研究。 主要技术含量在于相位同步 ,该方案就是便宜。有的变频器带同步卡的可以实现该功能但太贵了。
该项目用:CPU224XPCN   自带模拟量端口的  编码器200脉/
转低了一点建议用1024的。CPU224XPCN有100KHZ的高速计数器,普通变频器,
附件: 同步角度.rar (25 K) 下载次数:363

网友A:
不懂啊,多学习得

网友B:
“主电机编码器角度和从电机角度比较去修正从电机,只要存在角度误差就修正”,请问楼主,PLC的运算速度够吗?从电机的速度稳定吗?楼主能否把程序传上来让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C:
方法是主电机编码器测速给从电机速度信号,用模拟量0-10V输出给从电机变频器

编码器输出0-10V信号?

网友D:
1、你的修正是怎么写的呢?PID?还是简单的比例?
2、如果俩轴的负载不一样,那么启动的时候你怎么处理?呵呵
所以啊,你这硬件上是满足了基本的闭环要求了,毫无疑问,在特殊环节和处理过程上,估计要下点功夫,。
同步有很多种,还有简单的就是主轴变频器输出的模拟量直接控制另一台变频器。这种操作简单,但是灵活性等不如你的。总之你只要是闭环,就能处理好,关键还看软件的处理怎么样

网友E:
不要那么费劲还编程,有点变频器就带同步功能

网友F:
做人要厚道,看帖要顶!
  • 下载积分:-5(guochunyi)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

网友G:
    我觉得用PLC,特别是西门子的本身就很花钱

网友H(2011-12-08):
    想要认真学习一下,但楼主没上传程序呢

网友I:
    也就量相当于一个PID的自动调节控制啊!,两个编码器的输入信号进行比较,超过偏差就通过模拟量输出给从电机变频器来调节,不错的主意啊!不过用到PLC还要带模拟量输出的可能不便宜,还不如用个同步控制器更加简单,也不用写程序,接线也更加简单。
    绿色的微笑

网友J:
    我写过同步的程序,类似的原理,用编码器做动态跟踪,PLC算法动态调节,效果还可以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K:
    楼主有点“本末倒置”,同步控制器的设计初衷就是用较少的费用(1000元左右)能同步控制更多的电机(一个单元控制8台),是同步PLC控制的不完全替代品。还是搞清楚了再发表帖子好吗?

网友L:
我曾见过这样的,主变频器输出脉冲给从变频器的输入,从变频器内可设电子齿轮比,这样的话可保证较好的同步,记得当时的变频器是国产英威腾的

网友M:
下载学习一下,看看在三菱上能运用吗?

网友N(2012-08-04):
同步控制器昂贵吗?哈哈,别误导他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