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GT1030编程软件

楼主(2011-09-01):
请教各位大虾,三菱GT1030用什么编程软件?3Q

网友A:
GT-Designer3 或 GT-Designer2.79

楼主:
跟PC连接用什么电缆呢?

网友B:
跟电脑连接用QC30R2,其实就是Q系列PLC的电缆。网上买40块钱一条,代理商100块钱一条。

网友C:
GT-Designer2.79

网友D:
GT01-C30R2-9S 是GOT1030 的数据线,或用小口的USB线。

网友E:
手册上可以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