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威伦8104IH程序下载进去 不显示程序画面

楼主(2011-09-01):
自己做的画面,威伦8104IH,程序下载进去,触摸屏不见重启,也不显示程序画面,哪位高手给解决下!!!!

网友A:
重新检查一下触屏的系统参数设置,看看有没有不对的地方

网友B:
先看看硬件有没有设置问题,如触摸屏的设置有没有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