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互感器的计量问题

楼主(2011-09-01):
电压互感器是把值变成恒定的100v那是怎么反映电压的?还有电流互感器是变10A怎么在电流表反映变化的?谢谢

楼主:
急求解释

网友A:
真的感觉当前社会,电方面的入门条件太低。我所在地是个县级市,我偶尔去劳动局培训中心讲讲课,问问学生甲,你原来做什么的,我做门卫,问问学生乙做什么的,我是厂里绿化的。。。。。。。。
楼主你是什么的?
电压互感器:譬如10KV/100V,那么就是一次侧电压是10000伏时次级电压为100伏,如果是5000伏次级电压为50伏
电流互感器:譬如400A/5A,那么就是一次侧电流400A时二次侧电流5A,如果是100A二次电流为1.2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