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1):
          三菱GT1275的屏,设置了几个画面,当画面(设置为D0) 相互之间切换时,触摸屏经常死机(停在当前画面无法切换到另一画面)。当用PLC通过屏监控时,可以相互之间切换画面。我在上传资料给屏时,那些OS和通讯驱动我都上传了。请高人指点,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D0是PLC的地址。是通过PLC来控制画面的切换么?

网友B:
估计是PLC与人机通讯受到干扰

网友C(2011-10-05):
如果未连接PLC是这样的,因为D0是PLC的数据寄存器。

网友C:
你可以用界面连接任一一款三菱PLC上即可,不需要程式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