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是不是打开一次就要集成一次WinCC flexible?

楼主(2011-09-01):
请教:STEP7是不是打开一次就要集成一次WinCC flexible?还是集成一次以后,打开STEP7就有集成好的WinCC flexible?

网友A:
首先必须说明WinCC与WinCC flexible是二个不同的概念。
您的问题是在STEP7中集成了WinCC flexible,打开STEP7就可以。集成项目到STEP7中需要在WinCC flexible中编辑进行。

网友B:
不用的,配置好后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