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三菱变频器的编程问题

楼主(2011-09-01):
这个是变频器的程序,这个正转运行,第一号监控值,正转命令,监控码的这几条指令不理解。查找了相关的三菱变频器手册也没找到相关的BFM解释,有人知道该查找那部手册么,请指教

网友A:
用FORM,TO写变频程序一般是用D/A模块时才使用,但看你这里也不像,倒象是CC-LINK
把你的PLC硬件配置写出来,才知道对应什么模块,看什么说明书。

楼主:
FX2N-32cclink,FX2n-16cclink,变频器是FR-A700

楼主:
FX2n-4AD,FX2n-4DA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