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容量问题

楼主(2011-09-01):
小弟厂里用一台专用变压器630KVA,现在厂里最大相电流是500A,求解:1,630KVA最大可用相电流是多大?2我厂现在用了多少功率的电器?3我厂还可以加多大功率的用电器?

网友A:
630KVA变压器额定电流是909A

网友B:
10KV电压的变压器的低压电流是:1KVA约等于1.44A.你的变压器是630KVA,电流大约900A,你可以从变压器铭牌上看到变压器的相关参数
下载积分:+5(xqx666)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5(dujiang100) 热心助人

网友C:
你厂现用功率是240KW左右,还可以增加230KW.
你计算的公式是怎么的?

楼主:
大家来发下言

网友D:
回答,相电流500A,功率为250KW。630KVA额定电流为900.。还可增加240KW.

网友E:
各位都是高手啊,额定的75/100

网友F:
注意三相平衡,如果不平衡相差很大输出就没那么大了

网友G:
计算方法是:功率÷电压÷1.732=电流 630000÷400÷1.732=909.35A

网友H:
有功功率一般是视在功率的确70%~75%左右,630KVA的变压器可带有功负荷应在450KW左右,你厂现在低压侧电流500A,大致可认为250KW,所以还可增加200KW左右,这些数都是大约数。
另外,简便地计算,一般1个KW对应2个电流(380V),630KVA变压器二次侧额定电流909A,减去现在的500A,还可增加400A,大概对应200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