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师兄 仪表输出直流电流控制变频器 有无方法减少电流波动

楼主(2011-09-01):
如题
求大师兄解答

网友A:
在变频器电流信号输入端并一个(4.7-10)UF/50V的电容试一下看怎样?

网友B:
回帖是一种美德~~吼吼
下载积分:-5(guochunyi)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

网友C:
1楼说的在变频器电流信号输入端并一个(4.7-10)UF/50V的电容试一下看怎样

网友D:
调整仪表的pId参数。然后调变频器的输入响应时间参数。我以前这样搞过效果还可以。
學無止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调整仪表的pId参数。然后调变频器的输入响应时间参数。我以前这样搞过效果还可以。
同意。

网友F:
仪表的供电不稳,也会影响仪表的输出波动异常。

网友G:
学习了,知识就是力量

网友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