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伦茨变频器

楼主(2011-09-01):
LENZE变频器加上命令电压和速度模拟量信号后,运行指示灯也显示运行,但无频率显示。也无动力输出。请高人给以帮忙,多谢了!

网友A:
应该是频率给定方式不正确

楼主:
不会的,因为是正在设备上使用中出现的故障

网友B:
是不是变频器使用中坏的吗?

网友C:
变频器坏了

网友D:
在排除频率给定信号没有给定后判断为变频器内部故障,可能1、IGBT内部开路2、触发电路电源丢失等,找个维修人员修一下吧!

网友E:
LENZE的变频器型号众多,不知楼主用的什么型号,不能具体说明,楼主可以测量一下频率给定的模拟量信号是否正常。信号正常,变频器参数设置无误的话则情况有可能同楼上所说!

网友F:
伦茨变频经常要初始化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伦茨变频经常要初始化一下
我怎么用的伦茨9300EV变频器用了N年都没初始化一次,伦茨公司的传动系列产品还是比较领先的,对使用者的技术水平要求很高,伦茨变频器唯一的不足就是对使用环境要求比较苛刻,在恶劣的环境下使用,故障率会高一点的!

楼主:
怎么初始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