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机补压程序怎么做,用触摸屏与三菱PLC,压力传感器传来的检测信号!

楼主(2011-09-01):
压机压机补压程序怎么做,用触摸屏与三菱PLC,压力传感器传来的检测信号!,触摸屏显示压力传感器检测来的信号,触摸屏可以设置所需要的高压和低压,通过这个可以达到补压效果!请帮个忙!谢谢

网友A:
将负荷信号经滤波处理,放大,通过光耦和输出一个中间继电器,成为一个开关量,输入PLC中,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是陶瓷厂的压机程序吧?我觉得用三菱的有点慢,还是用西门子300吧,我们就是做这个项目的,有兴趣的可电13542541500聊.

网友C(2011-10-21):
这类程序园内有一般木业类压机

网友D:
haha\比较和传送嘛,把传感器的模拟量送进PLC模拟量模块,然后比较就好了,时间位置压力作为触发条件,

网友E(2012-02-02):
压力传感器传来的检测信号传送到D8120,再使用比较指令 (〈= D8120 K***)----(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