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小弟新手,请教帮助

楼主(2011-09-01):
小弟现在编程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小弟编制的程序只可以完成一次生产要求,但是小弟需要不停循环这个过程,而在编程过程中,发现循环的起始阶段的输入条件和当工艺进行到其中某一步的输入条件完全一致。。。。(果单纯用逻辑方法来编程,貌似很困难,不知道各位大大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和思路

网友A:
你说的也太简单了,是什么机器,要有什么要求等都没有说,再高的高手也无法出手帮你啊。

网友B:
在某工艺步前一步置一个标志,将这个标志加在下步的工作条件中(在返回起始步前清除此标志),这样起始步的条件就和这个工作步的条件不一样,这样程序就不会乱

楼主:
我开始也的确是您这个思路,但是。。。。能力有限,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加。。。。我其实编的是免烧砖机的程序,其主要动作就是料车和上模两个装置,料车有两个行程开关控制行程范围,上模也是,正常情况下,料车应该在其原点,上模也是,而当按下运行开始后,料车前进到终点进行布料,然后退回到原点,这时候上模开始下压,然后再返回原点,就这样周而复始进行循环

网友B:
这其实一个简单程序工程,简单说个思路,比如当料车布料完成,回到原点(取上升沿置上料完成标志),上模下压后回原点(取上升沿清上料标志,并置下压完成标志),当收到下压完成标志上料又开始,周而复始

楼主(2012-01-09):
您说的意思我还是不太明白,能简单些个程序给看下么?谢谢了~

网友C:
一个很简单的控制,这么简单说明了还不明白,就是没法了。自己多看书吧

网友D:
这个很简单,在你程序基础上应该很好改。。。

网友E(2012-02-21):
步进编程。同行呀。你哪里?我有现成的程序。
临沂临正电气有限公司 电话0539-3121190手机18853981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