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1):
单片机是可编程序控制器的核心其汇编语言助记符与梯形图助记符几乎相同,那么能否用梯形图语言编译单片机呢?请各路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我觉得是可以的,只是没有人开发编程软件,或许是因为单片机的功能还是太少了,没有大公司愿意投钱做这个编程软件的开发。

网友B:
这也是开发PLC的思路,PLC也就是这样开发的,你做好了自己就可以做PLC了

网友C:
不能,这只是一种错觉。

网友D:
似乎相同???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PLC的编程软件是PLC厂商专门为用户开发的,其作用就是把用户编写的LAD或STL程序编译成单片机能识别的机器语言。当然,我们是看不到机器语言的。
如果像楼主想的那样PLC可以直接用单片机语言编程的话,那面厂商不如直接给你个单片机的I/O接线图岂不快哉。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似乎相同???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PLC的编程软件是PLC厂商专门为用户开发的,其作用就是把用户编写的LAD或STL程序编译成单片机能识别的机器语言。当然,我们是看不到机器语言的。
如果像楼主想的那样PLC可以直接用单片机语言编程的话,那面厂商不如直接给你个单片机的I/O接线图岂不快哉。

说得好!

网友E:
早就有这种软件了,百度上有,叶工做软件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