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换成BCD码简单程序

楼主(2011-09-01):
请教老师们一个编程的小问题,我用X0-X7分别表示十进制式0-8,要求按任一键时程序转换成BCD码,由Y0-Y2输出,想了很久,请教啦。

网友A:
X0-X7是8个输入,0到8是9个数,本身的要求就出错了。
BCD码就是用2进制数表示10进制数的表示方法。

网友B:
当你x0~x7为on时,y0~y2输出

网友B:
说错,是x0~x6为on

楼主:
多谢楼上的老师,可惜图片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