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 300 PLC SF灯亮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1-09-02):
西门子S7 300 PLC SF灯亮怎么回事啊 是312C 的CPU

网友A:
数万种可能导致SF灯亮,因此请您去使用Step7的PLC菜单下的模块诊断功能阅读模块诊断信息。
SF:System Fault 系统故障。

网友B:
数万种可能导致SF灯亮,因此请您去使用Step7的PLC菜单下的模块诊断功能阅读模块诊断信息。
可以查到具体导致故障的原因,还可以跳转到具体的故障所在的程序块

网友C:
遇到问题先模块诊断啊!根据诊断结入手解决

网友D(2011-11-23):
这个问题很复杂,上次我得一台sf灯亮。但是能工作,大家解释一下

网友E:
系统故障 检查下是不是组态和实物不一样 还有特别注意模拟量模块上是否有接线错误

网友F:
哥啊,说的具体点又不会怀孕。。。至少说一下是就这一个SF还是下面也有一排SF还是几排SF啊。。。
可能情况:硬件组态有错误,连接通讯模块的线没做好或地址没改,网口插的不对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