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菱仿真软件怎么不好仿真

楼主(2011-09-02):
我的三菱编程软件不知道怎么不好仿真。我已经安装了仿真软件,启动以后就显示梯形图逻辑测试失败。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位大侠可以知道的。谢谢了。

网友A:
那就别仿真啦

网友B:
开什么玩笑,不仿真,自己做的程序怎么验证啊,我也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C:
仿真软件对于很多功能指令都是不能仿真的,因为软件本身就不支持。基本指令就可以

网友B:
麻烦3楼看一下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31.html
,相信也可以解决楼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