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的 (300/5)5VA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
爱家爱china

楼主(2011-09-02):
在电气电路中经常用到的和电流表配合使用的 电流互感器 比如100/5 200/5 300/5的
请问这个电流互感器上面标注的5VA信号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呢?
我现在需要将此信号转换成标准模拟量信号4-20MA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直接通过0-5V转换成4-20MA

网友A:
5VA是指容量,不可以的,电流互感器出来的电压不止5V,要用的话得考虑二次开发才行。

网友B: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的5A(不是5VA)可以直接接5A变4-20mA的电流变送器。

网友C:
有专门的模块的,普通的电流互感器使用中如果开路,会有危险的。

网友D:
300/5就是互感器的变比,一次侧为300A的电流,二次侧就是5A的电流。可以用电流变送器把电流转换成标准的工业控制信号。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爱家爱china

楼主:
恩 晓得了 也就是说普通的模拟量转换器就可以了是吧?

网友E:
这种电流互感器是用来给电流表提供信号的。不能用在模拟量的标准信号上。

网友F:
http://www.jdzj.com/products/2011-4-11/3132619-1.html
你看看这个,我之前用的时候找到的

网友G:
是一个电压来的

网友H:
电流互感器,肯定是电流啦,电压互感器输出才是电压,只需再配电流或电压变送器即可

网友I:
2楼正解
电流互感器的 (300/5)5VA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