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 电流信号逆变的电器元件 除了仪表

楼主(2011-09-02):
比如 压力测量表输出 4—20mA 对应的压力是0—5MP
有无变送器能把信号倒过来的 变成20MA—4m的 直接接变频器
或者有没哪种型号的变频器能反设信号的 说不好 反正就这个意思

网友A:
压力传感器可把压力(如0-10MPa) 转换成4-20ma的标准输出。
位移传感器可把位移(如0-400mm) 转换成4-20ma的标准输出。
你需要把什么模拟量转换成4-20ma的电信号?

网友B:
在变送器里就可以组态输出啊,你可以设置成4~20ma对应5~0mpa

网友C:
你要直接把模拟量输出由小到大转换成由大到小的信号?
还是加个PLC比较好,还没有想到好的方法

楼主:
看来只有变送器了
发现宇电的708可以反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