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2):
三菱PLC     X端是否加的是24V电源?    24V接近开关输出的是什么?

网友A:
三菱PLC输入X端是0V.接近开关分NPN型和PNP型,NPN型输出低电平信号。PNP型输出高电平信号。三菱一般用NPN型接近开关

网友B:
是DC24v  com是负,x。。。是正。

楼主:
也就是说我有一个24V电源,怎样直接控制PLC的X端

网友C:
2楼正解

网友D:
可以参考FX操作手册

网友E:
看一看使用手册你就知道了。

网友F:
加电源做什么啊?电源不够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电源做什么啊?电源不够用啊?

x端加的不是24V+吗

网友B:
plc的内部已提供了24v的电源了,没有必要再另加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的内部已提供了24v的电源了,没有必要再另加电源了。

x上到底加什么a

网友G:
都没有讲是三菱什么系列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没有讲是三菱什么系列的plc
三菱

楼主:
是三菱FX1S

网友H:
不用加外部电源,PLC本身自带。

网友I:
一般不需要加电源,除非特殊情况

网友J:
一。FX2N X输入端 可以加24V 也可以是0V,根据输入COM接什么来决定。
1.如果输入COM接外部开关电源OV,X端加0V低电平有效,用NPN传感器。
2.如果输入24V+端子接外部开关电源24V+,X端加24V高电平有效,用PNP传感器。(这种用法是在三菱说明书上找不到的)
二,FX3U输入部分有S/S端接线方式不同X端需加的电压就不同。可以根据需要自由选择。

网友J:
欢迎加入!!~~~`
www.plcjs.com
限期(10月1日)改名片(地点+职业+论坛ID)没改名片的默认是做广告或者
47402964 群号 工控技术交流群(PLC,变频器等)

网友K:
三菱基本都是24V的,

网友B:
"X"只要加开关就可以了,或是编码器。com和X加一个开关。

网友L: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M:
我怀疑楼主基础太差了,好好看看书啊。语言不太好听,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