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S7-200 224XP与欧姆龙编码器组态的问题

楼主(2011-09-02):
上面是我PLC的接线图,根据这个接线,PLC的指示灯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
请求帮助,此问题困扰数日

网友A:
你的编码器是不是NPNR的?

网友A:
你的编码器是不是NPN的?

网友A:
把PLC的1M接+24V。

楼主:
谢谢楼上的,果然好了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下,我的编码器脉冲是2000P/R,那么我拨动一圈,则HCO读数是多少才是正确的,我的只会0到5之间跳动,然后回到0.是这样的吗?

网友A:
如果是双相计数,要设成16#F8。详细请看高速计数器指令。

楼主:
我按照楼上的设成16#F8,但是HS0的读数还是0-5这几个数字在跳动,真是搞不明白了,我想转一圈,HC0读数为2000,转二圈读数为4000吧,这样才对吧,是吗?

楼主:
顶下,请大侠们指点指点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A:
我用的是226进口的,不知道224XP的行不行。我没用过224XP的。发个程序给你参考一下。

楼主:
用了楼上的程序试了下,结果还是一样,会不会是我的接线有问题,真是搞不明白

网友A:
我都用了几年了,昨天我还专门用226试了一遍,也是正常的.

网友B(2012-03-10):
你的程序第17网格有问题,不能用SM0.0一直驱动HSC 0,删掉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