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软件怎么用Sim_EKB_Install_2011_05_14.exe

楼主(2011-09-02):
请问这个软件怎么用Sim_EKB_Install_2011_05_14.exe 怎么才能注册S7300

网友A:
这个是西门子的授权软件,使用方法:
西门子授权使用说明:
双击:Sim_ERB_Install_2011_05_14.exe
左边目录选择:Required Keys (需要钥匙)
单击右边:lnstall
勾选:select> (选择)
在左上角选择需要存盘的盘符,选好盘符后,点击一下Refresh Disks(刷新磁盘),就可以在所选的盘符上产生一个AX NF ZZ的镜像文件夹,授权完成.
下载积分:+1(wuhenke0000)

网友B:
感谢2楼详细的说明,学习了
Fred Lo

网友C(2011-11-10):
感谢2楼详细的说明,学习了

楼主(2012-06-27):
谢谢2楼高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