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们 求助啊

楼主(2011-09-02):
恩 求助
一打开软件有这两个提示 都来回下载安装好多次了 还是不行
新人一个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我的意见是最好再下载一次,在不就升级一下你自已电脑的系统,我没有遇见这样问题

网友A:
还有,就是你发上来的有关信息有点少,我说的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好像是丢失了必要文件

网友C:
是电脑系统的软件有冲突,先重装系统再重装软件

网友D:
应该是电脑的问题。查一查。

网友E:
好像是安装后某个文件位置变更过或被删除,建议重新安装后试试!

网友F:
是电脑系统的软件有冲突

网友G:
我以前也碰到过。最好的就是重新装系统才能解决问题。